求助,关于温控表和ABB选择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5-12-21):
我希望选择一种体积小,可以设定温度,有节点输出的温控表
这方面小弟了解甚少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给一些参考意见,最好是信誉好的厂家生产的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求教大家
有谁用过ABB的三位选择开关,一个开关上我需要2常开2常闭
但是我手上的资料没有关于这个开关是否能安装辅助触点
不过我估计应该可以安装,最主要我想知道触点安装方式在侧面还是顶部
这关系到我柜门上的器件布局
希望有了解的朋友告诉我,谢谢

网友A:
RKC或欧陆不错,价贵..
国产很多,虹润..KOYO等..72*48/48*48都有

楼主:
补充一下,温控表输入电压220V
输出电流大一些,同时体积又要小
这样的确实不好选

网友B:
可以来电告诉我详细的技术参数,合适的话发几只样品给你试用看看。

  周晓伟  13714712720  欧力仪表市场部经理

网友C:
选择开关地触点是顶部安装,2NO2NC是没问题.
你要地温控表实在简单,节点输出250V/2A肯定都是没问题的.要体积小就选用48*48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