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速锁定转子

楼主(2005-12-21):
如果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制动,电机零速的时候不是会晃动.如起重机类负载.是不是能同时设置零速锁定功能.

网友A:
有些变频器可以做到

网友B:
变频器+(内置或外置)制动电阻、刹车电机!

网友A:
是不是同步电机带刹车功能。

网友C:
变频器的V/F特性决定了电机零速的特性.虽然出现了所谓的矢量变频器.

网友D:
安川G5,G7系列均可以,025-84697054,84698479,南京钢能电气

楼主:
比如像起重机类负载.制动一定要采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对零速又有锁定的要求.如安川G5G7是不是变频器数字接口是有五个输入端的,而且可以依次接通分成五档呢,不算正反转.可以用凸轮控制器分五段调速,依次闭合触点

网友E:
唉呦!这里还有一个老菜鸟啊!你好啊!咱们都是老菜鸟啊!互相学习!
——————————————————————————————

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仅仅是用来实现快速制动时电机进入发电状态而引起的变频器直流母线过高的问题。和电机零速时晃动与否没有任何关系。也和你说的零速锁定没有任何关系。

一般情况下,如果要在停车末端不晃动,可以考虑加入直流注入功能。还有别的办法,这里就不详述了(言多必失啊)。

起重类负载的锁定要求,是说变频器要带有抱闸控制,如果变频器是闭环应用,基本上应该可以做到零速满转矩,所以可以在零速时让变频器输出一个继电器信号,控制外部抱闸动作。启动前,变频器零速有了输出转矩,再控制继电器打开抱闸。
对于开环应用,由于不能做到零速满转矩,上述抱闸动作就不能在零HZ做了,而是在一个可以设置的能够满足力矩要求的低速启动抱闸动作。
抱闸曲线讲起来有点学问,这里不详细说了。大概有4-8个相关参数。

网友B:
TO 自动化老菜鸟:
看见你的名字,感觉很亲切,相互学习!

楼主:
谢谢两位菜鸟,看来我该改个名字叫小菜鸟了,哈哈.
我想如果是开环的话,采用直流制动是个好办法.别的我这小菜鸟就想不出来了.
如果对于提升来说的话,老式的起重机都是制动和电机是同步运行的.你所说的就是在松闸之前就让电机有一个的转矩就不会出现溜钩.现象了.

网友F(2006-01-28):
有些设定为闭环磁通矢量控制模式的变频器,零速下可以提供转矩,称为零速转矩,与直流注入有很大的区别。直流注入是阻止欲动的趋势,是一种被动加主动的控制方式,而闭环磁通矢量控制下的零速力矩是主动的。但是无论如何,对于提升类负载,零速下配合适当的抱闸控制都是应该的。

网友G:
用变频器实现锁定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就是要看变频器输出的转矩有多大了,能否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