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自藕降压启动用5头接触器变压器星点接地的后果

楼主(2005-12-21):
自藕降压启动如果用5头接触器.变压器星点如果接地.启动后会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A:
如果是启动中星点接地,这种情况未见过,但从理论上分析,似乎并不会有什么顶大问题,星点电位理论上说为零吧?<
没有太细想,请指教……

网友B:
是的星点是没电的

网友A:
补充一点,启动后(注意是之后)会出现短路跳闸的。
其实自偶降压启动的主线路有好几种接法,采用5触头接触器的也可以有两种接法,如果是三个触头在星点上的那种接法(此时星点在接触器上,呵呵),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是5头接触器.现在应用的很广.因为省了一个接点.成本降低了不少.

楼主:
后果非常严重.会烧变压器.我没法贴图.还是大家讨论吧.

网友C:
同意楼主的说法,时间一长就要烧变压器的,因变压器的其中一个绕组在正常运行时是带电的,星点接地就会有单相电压通过。

楼主(2006-05-06):
问题很严重,希望各位同行注意

楼主(2006-06-11):
提醒各位朋友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