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我在使用默认的CLASS1时,怎么就只有0-7通道可用,我怎么不能用8-15呢??那位高手告诉我的怎么配置啊

楼主(2005-12-21):
我用的是SLC5/04 CPU,要用1746-NI16I模拟量模块采集现场的4-20MA 模拟量信号,采用16路单端接线,可是,我在使用默认的CLASS1时,怎么就只有0-7通道可用,我怎么不能用8-15呢??那位高手告诉我的怎么配置啊!!!!!!!!

网友A:
初学者最好使用CLASS3方式, 就可以读0~15了
CLASS1 要编程交替读0~7和8~15的,详细请参考模块PDF文档

网友B(2006-01-20):
通过控制组态字的低两位,决定是读低8个通道还是高8个通道.比较麻烦.建议用Class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