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电子尺

楼主(2005-12-21):
今天在注塑厂装了一台注塑机节能改造,可是装了以后出现了变频器干扰注塑机上的电子尺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想在这里问问有这方面的经验的朋友,先谢了.

网友A:
1.检查接地;2.电子尺的电源前加隔离变压器,避免来自变频器的传导干扰;3.用屏蔽双绞电缆;4.降低开关频率。

楼主:
很谢谢楼上的朋友,电子尺的电源是直流10V的,是在隔离变压器变压后再经过开关电源得到的,用的也是屏蔽电缆,变频器的载波也调到了2K,现在是变频器和注塑机的接地是在一起的,没有分开,我现在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了.

网友A:
实在没办法的话,只好在变频器前面加滤波器了。

楼主:
在你看来应该是在变频器前加滤波器的吗?而不是在变频器后面加滤波器呢?

网友B:
是干扰那一 块啊
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
哦,好啊,还请问怎么联系你啊.我在宁波.QQ:350485538

网友C:
不接地线干扰吗

网友B:
不接地会干扰?

网友D:
变频器输入输出加滤波器或磁环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如果楼上这些还不能解决问题,请与QQ583298214联系!请查看您的电子秤,并调节采样频率可调103,直到干扰消除为止

网友F:
屏蔽线单独分开接可以试一下.我想请教一下油压注塑机使用变频器怎么样,对设备有影响不.

楼主:
对注塑机有没有影响要看怎么说的了,我也试了不接地也没有多大的效果,磁环我也加了很多,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就是没有加滤波器了,但是价格也比较高哦.

网友B:
请问一 下你装的哪个注塑机是什么品牌呢
我现在知道他注塑机有问题啊
特别是电脑板那块?
还有一 个可能性注塑机接地不良
你问一 下他们厂的厂家的技术员是不是温度的接地没有接好?

网友G:
注塑机节能改造?这可是我的强项喽,手上经过几百台,我就没做过没装成功的!楼主,干扰现象是怎么样的?会出现怎么样的现象?用滤波器?成本太高了吧!而且用滤波器也不行,以前有个客户在TCL公司改造时就试过了,我的QQ是:276597558,我在杭州市,相信可以帮助到你!

楼主:
很谢谢楼上的朋友,我装的是海天的,厂家用的是富士电脑,可是在熔胶了一段时间就直接就进行了下一步动作,就是熔胶了一半,后面一步就直接抽胶到熔胶设置的位置,不知道是不是电子尺部分干扰,我的QQ:350485538 上面的朋友我怎么加不上你呢?

网友B:
你看到是溶胶的动作是把!
你就看溶胶上一 个动作!
我可以告诉你肯定溶胶的温度会干扰还有可能是射胶
你没有告诉我什么地方干扰我也没办法帮你
你能说清楚一 点吗

网友G:
哦!是这样啊!这问题我是常碰到的啦!根据情况的轻重选用不同的方法处理,像你所说的应该要几种方法综合使用!还有啊!你的布线方式也是个重要的问题!你说的磁环加了好几个?磁环进出各一个就行了,多了只有害而且无益的!

网友B:
那请问会不会严重缩水
会不会射胶不足

楼主:
是的,不仅仅是缩水这么简单,而是产品只有一半,根本打不满,一但出现这样的情况,就粘模了,很麻烦,没碰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B:
你把最大频率加大如果不行的话!
你把注塑机的射胶电磁伐用继电器24V单独接触出来!
还是不行的话可能厂家的摸具不行!
我现在可能知道了可能他的注塑机接地没有接好!
你可以和厂家装到另一 台注塑机试试吗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让我把频率加大是不是怀疑熔胶电机转速达不到吗?如果真的是那样,注塑机也应该一直维持在熔胶动作啊?我想第二点也好象也不大对,第三点更不是了,在工频做的很好啊,我还换了一台变频器也取不了多大的作用,现在我也是在想一个是电子尺干扰,还有就是是不是干扰注塑机电脑误动作呢?就是干扰输出误动作,如果真的是这样,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真的是解决不了.

网友B:
新年好!
按你的来说我叫你把最大频率加大的原因是可能是压力达不到吗电子干扰我现在知道了啊
是注塑机没有接好

楼主:
楼上的朋友,很高兴你能一直在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联系你,很想和你沟通一下,详解一下.

网友B:
师兄你好啊!
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深圳
我现在怀疑他的注塑机本身就有问题的!
他的注塑机接地没有接好!
你加我的QQ;282567132

网友B:
你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