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变频器一拖三的问题

楼主(2005-12-21):
问一个简单的问题(我真的不会):三台7.5KW泵,要用一台西门子变频一拖三
具体要求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只用一台泵,在用水量大的情况下,用三台泵,请问我如何选变频器,我记得看过,主要是通过电流来选的,但是具体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三台泵的额定电流总和小于一台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并将变频器放大一个档,应该可以。

网友B:
用一台7.5KW变频器,加一台PLC或恒压供水控制器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要慎重啊!

这个是恒压供水的例子(别告诉我不是哦,浪费我的生命打字)。

通常,要加一个PLC,把管道压力(或者其它类似的用来判断的信号)接入PLC,然后PLC用控制变频器起动一台水泵,如果一台不够,把水泵切换到工频(这个动作可不是切手指那么简单,这里不讲了),然后控制进线接触器和出线接触器,让变频器启动第二台水泵。
或者应该也可以不切,PLC控制接触器让另一台水泵工频启动也可以吧。如果仍不够,再启动第三台。

这种方案要用到PLC。

但是

先插一句,如果一拖一,完全不要PLC,PID或者PI调节现在应该是变频器的基本功能了。

此外

据我所知有的变频器本身可以做到一带多,就是说当一台水泵到了50HZ,反馈过来的管道压力仍然达不到给定值,那么变频器自己会有一个输出信号,控制接触器工频启动第二台水泵。至于它能不能启动第三台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变频器的选择很重要,选的好了,性价比很高。

在上述方法中,变频器不需要放大,仍按7.5KW一带一的选就可以了。

至于你说的电流,是说有的电机虽然功率不大,但是电流很大,要看你选择的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是否高于水泵(电机)的额定电流。要是不高,就要选大一档的变频器了。这是变频器选型的基本常识。

网友D:
 建议用一台7.5KW变频器,和供水控制器就可以解决了.
010-68330968 高华峰

网友E:
有的变频器本身就能一托四。根本就不需要可编程控制器。

网友D:
这ZyG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是您做的,可靠性咋样,要是好的话,我有很多用户用呢.

网友F:
我知道ABB变频器能一拖6,功率你只选7.5kw就可以的了。

网友G:
一拖三没问题,只要功率选的恰当就可以了

网友H:
台达;东元可以1拖4;选7.5千瓦

网友I:
直接用1拖3就行,我知道ABB有成功的范例介绍

网友F:
最好还是根据负载决定投入几台吧,这样效率比较高。

网友J:
用一台7.5KW变频器加个控制柜就可以了

网友K:
前段时间,刚做的一拖五。用的是ABB变频器加PLC控制。原理上面已有。好处就是可以坐到“先启先停”

网友L:
我有做过ABB的 没问题!!!

网友M:
ABB ACS510 系列变频器可以做到1拖7而不用PLC。

网友N:
选用7.5变频器再加1000元买供水扩展板再买一个远传压力表即可.13986065341

网友O(2011-06-09):
abb510有这种功能的,我做过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