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调试计巧

楼主(2005-12-21):
我们单位一台6RA70车床在调试时我先P51    40
P100    传电枢额定电流
P101    电枢额定电压
P102    励磁额定电流
P78.001    电枢回路电压
P78.002    励磁回路电流 p80=1 p81=1 p82=2 p83=1 p435.1=16 p435.2=10 p436.1=401 p436.2=402 p401=+5 p402=-5 p673.1=18 p674.1=20 p741=88 p303=10 p304=10 p468=100 p469=0 p470=22 p755=166 p758=4.5 p645=240 然后对P51中25.26.27.优化 但车床没有制动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指导

网友A:
你这也叫调试步骤,太简单了吧
只是把几个必要的参数输进去而与。
还是要看你的电机用于什么场合,是开环还是闭环。

网友B(2007-12-16):
你说的没有制动是在什么状态下没有制动,请说清楚问题.

网友C(2008-03-29):
一. 送电前检查装置和电机 辅助电源系统送电检查 接地线和辅助电源零线检查 电机绝缘检查和编码器安装检查 电机电枢绕组和励磁绕组对地绝缘和电阻检查 检查装置风机和柜顶风机电源和转向 检查电机风机电源和转向 装置电源和控制电源检查 编码器电源和信号线检查

    二. 基本参数设定(计算机或PMU单元完成) 1.系统设定值复位及偏差调整 用PMU执行功能P051= 21,调用缺省的工厂设置参数构成基本参数文件用P052=0显示那些与初始工厂设置不同的参数。 合上装置控制电源和操作控制电源执行P051=21,偏差调整(P051=22)同时进行,参数P825.02被设置。 2.整流装置参数设定 P067=1-5 选择负载过负荷周期,见手册,当本参数大于1时,整流器额定直流电流R072.01将变为所选周期内的基本负载值,P075参数必须设定 为 1或2。一般情况下,装置的计算的晶闸管温升包容上述过载周期 P075=0 不允许装置过载,装置最大输出电流被限制在额定直流电流 R072.01 =1 电枢电流最大值被限制在P077*1.8*整流器额定直流电流R072.01,当计算的晶闸管温升超过允许值时,报警A039激活,电枢电流给定自动自动减小到整流器额定电流R072.01。 =2 整流器电枢电流最大值被限制在 P077*1.8*整流器额定直流电流 R072.01当计算的晶闸管温升超过允许值时故障F039被激活。 本参数根据电机额定参数值和使用工况从保护装置过载的角度出发进行设置,本参数与P067共同作用,对装置的过负荷周期进行设定。 P078.01= 630V主回路进线交流电压作为判断电压故障的基准值 P078.02= 380V,励磁进线电压 作为欠压或过压的判断门槛电压,相关参数见P351,P352,P361-P364. 3.电机参数设定 P100(F)= 额定电动机电枢电流(A) P101(F)=额定电动机电枢电压(V) P102(F)= 额定电动机励磁电流(A) P103(F)=最小电机励磁电流(A)必须 小于P102的50%.在弱磁调速场合一般设定到防止失磁的数值. P110电枢回路电阻,P111电枢回路电感,P112励磁回路电阻:在优化过程自动设定。 P114(F)=电动机热时间系数,根据本参数和P100对电动机进行热过载保护:当电机温升达到报警曲线值时触发A037报警;当温升达到故障曲线值时触发F037故障。缺省值10MIN。 P115(F)= 电枢反馈时最大速度时的EMF(%),缺省值100。以整流器进线标准电压(R078)为基准设置时应考虑进线电压实际值等各种参数影响.P115= 值/R078(见功能图)EMF额定值=P101-P100*P110。在 P083=3时,观察编码器波形正常的情况下,令P140=1,P143=电机基速,观察R024(编码器反馈)和R025(电枢电压反馈)。校准P115参数。 P118(F)=额定EMF(V), P119(F)=额定速度(%): P118、P119是在励磁减弱优化过程中P051=27设置的,当P100P101P110参数发生变化后,弱点也随着变化,不再是P118,实际额定速度=P119*实际额定EMF/P118 当P102变化时,励磁减弱优化重做。 4.实际速度检测参数设定 P083(F)=实际速度反馈选择当 当 P083=2 (脉冲编码器) 时,100%速度为P143参数值 当 P083=3 (电枢反馈) 时,100%速度为P115参数值所对应的速度 P140=0或1, 脉冲编码器类型选择。电枢反馈P083=3时,令其为零;码器反馈时P083=2,令其为“1”。 P141=1024 ,脉冲编码器每转脉冲数 P142=1,编码器15V电源供电 P143(F)= 编码器反馈时最高的运行速度(转/分钟) P148(F)=1,使能编码器监视有效(F048故障有效) 5.励磁功能参数设定 P081=0 恒磁运行方式 (弱磁优化前设置值) P081=1 弱磁运行方式(进行弱磁优化时设置,优化后设置为1) P082=2 励磁运行模式,达到运行状态07后,经过P258的延时,输经济励磁电流P257. P257(F)= 0 (%P102) 停机励磁 6.限幅值参数设定 P642.01-04= 100 % 主设定点速度限幅 P091=100% 斜坡给定阈值 P169=0 P170=0 带电流限幅的闭环电流控制 P605.01-04=1 转矩限幅 P171.01= 100% (P100为基值) ,P172.01=-100(P100为基值)电流限幅 7.斜坡函数发生器相关参数设定 P303.01(F)= 10 S P304.01(F)= 10S P305.01(F)= 0.5S P306.01(F) = 0.5S 上述参数对斜坡参数组1进行设定规定了由0速到最高速的时间10S过度圆弧时间0.5S. 8.辅助功能参数设定 零速信号: P373(F)=1% 转速大于1%时状态字bit10 为1 P374(F)=0.5% 回环宽度 P375(F)=0.1S 延迟时间 P675(B) =24 CUD2板43端子开关量连接量24,当辅传动使用熔断器或超速开关时,接点动作产生外部故障1和2。 P689.1=B20 端子41,风机信号作为外部报警2 P771=106 设置开关量输出口1为装置故障状态输出 P755=167,P754=OFFSET,设置模拟量输出2作为速度表指示 P753=10V×电机最大速度/速度表满偏值,规格化 P820.04=0 将传动堵转故障使能 P644.01=402 内控速度给定由固定量连接器P402发出。

    三. 检查主电机励磁 令P082=2,合励磁进线电源,改变P257=5%,30%,50%,100%,观察励磁表指示情况。 恢复P257=0。

    四. 电机启动 以上参数设置正确后,电机可以恒磁启动,P81=0,接入励磁电源和电机风机,在P51=40情况下,传动柜选择开关输入合闸和解封命令后,由P402输入给定速度,电机转动。

    五. 检查只读参数 R010:开关量输入,0-6位对应36-42端子状态,12位对应ESTOP信号 R011:开关量输出状态,第0位代表46端子重故障,第7位代表109/110 端子和闸信号 R015:实际电枢进线电压630V,应在允许值范围内 R016:实际励磁进线电压,应在允许值范围内 R017:实际进线频率,应在允许值范围内 R038:实际电枢直流电压,装置未解封状态其值应接近为0。 R039:EMF给定值,等于P101-P100*P110

    六. 检查风机 检查装置风机 检查电机风机

    七. 检查电枢可控硅及桥臂快熔 令P830=3,合励磁进线电源,合ME开关,若可控硅及其触发回路故障将报 F061装置故障信号;若桥臂快熔熔断,报F004故障,R047故障码为3。 若无故障参数P830自动恢复为0.

    八. 优化 电枢和励磁电流环优化 将励磁控制风机电源投入 装置内控状态下在PMU上选择P051=25 整流装置进入07.0或07.1状态等待操作柜门上选择关输入合闸命令和解封命令,当装置状态01.0时执行优化运行开始优化过程要保证电机锁死,优化运行结束时驱动装置回到07.2状态.整个过程大约40S。电流限幅将不起作用电流峰值与电机额定电流有关. 以下参数自动被设置: - P110 P111:电枢回路电阻,电感 - P112:励磁回路电阻 - P155 P156:电枢电流调节器P,I增益 - P255 P256:励磁电流调节器P,I增益 - P826:自然换相时间的校正 电流环优化前设定P159=0.01P160=0(缺省值),优化结束后,重新定义P159, P160为如下数值,保证SCR正反桥可靠换向。以后电流环优化前需将两个参数恢复工厂缺省值。 P159=0.2 电枢自动翻转的转换阈值% P160=0.02 附加的无转矩时间间隔S 速度环优化 将励磁控制风机电源投入 在电枢反馈方式下启动电机,检查观察R024参数保证正向速度给定与实际轧制方向一致,RO24参数应和P402给定值一致。将P140=1,切换到编码器反馈试车。 编码器脉冲信号正常的情况下,停车后修改P080=0,P083=2,P140=1,P143=电机基速,启动电机,装置内控状态下在PMU上选择P051=26 整流装置进入07.0或07.1状态等待操作柜门上选择关输入合闸命令和解封命令,装置状态01.0时执行优化运行开始优化运行结束时驱动装置回到 07.2状态.整个过程大约6S。电机以45%的额定电枢电流加速达到20%的最大电机速度,速调优化得到P225,P226,P228。 这种优化在带上机械负载后必须重新做(因为最高转速值有大的变化)! 记录调试结果。

    九. 励磁电流调整 启动电机,运行至20%,50%,80%的速度,观察R038(电枢电压),R037 (EMF实际值显示) 根据理论计算值与实际值比较,调整P102参数,完成励磁电流的标定。 记录调试结果。

    十. 励磁特性优化 令P143=电机最高转速,P081=1,P051=27进行弱磁优化运行。 启动电机至高速,检查P038,P019,P024是否稳定. 弱磁优化运行后,P169=0,P170=1选择转矩限幅和转矩控制。记录优化结果

    十一. 电机和机械考核

    十二. 带机械速度环优化和调整

    十三. 内外控参数的设置 P055=112,P057=112,将1#组参数拷贝到2#组,选择内外控观察R056, R058参数组选择情况 P171.2= 150%,P172.2= -150% P644.2=3002 外控速度给定。 P648.01(B)= 9 P648.02(B)= 3001 内外控时控制字的选择 P649.01(B)=9 P649.02(B)= 9 P676.1(B)=P676.2=17用开关量输入端子39作为功能数据组FDS选择 P677.1(B)=P677.2=0.(选择3#组、4#组,该选择功能禁止) P690.1(B)=P690.2=17用开关量输入端子39作为功能数据组BDS选择 P641.1(B)=P641.2=17用开关量输入端子39作为选择斜坡函数发生器旁路与否内控状态选1#组,外控状态选2#组.,或令P641.01=0, P641.02=1

    十四. 通讯参数的设定 通讯板CBP是小板附着在ADB板上,PC机需要数据文件SIEM8045.GSD P918=通讯站号地址设定,PLC对应同样站地址 U711.1=0 U712= 2 定义通讯字类型为 4PKW+6PZD U722=0 禁止通讯故障F082 P927=7 CBP+PMU+G-SST1+OP1S控制接口的使能 U710.1=0 激活CBP配置 PLC到传动的信号:(U733显示) Word 1-4 作为PKW参数使用无意义 Word 5 控制字1 P648.02=3001 (K3001) Word 6 速度给定 P644.02=3002 (K3002) Word7- Word10=0不用 传动到PLC的信号:(U734中设定) Word 1-4 作为PKW参数使用无意义 U734.01=32状态字1(K32) U734.02=9811 当前故障码(K9811) U734.03=167传动的速度反馈(K167) U734.04=117传动的实际电流反馈(K117) U734.05=142传动的实际转矩反馈(K142) U734.06=20传动的数字输入(K20)

    十五. 速度环手动优化 1.在装置内控方式下设置以下参数 P634.01=190基本速度给定 P634.02=203 速度振荡给定 2.设置振荡环节和模拟输出口 参数名 意义 设定值 说明 P480 正向振幅 5% -200/200 P481 正向振幅时间 2S 0-300S P482 反向振幅 0% -200/200 P483 反向振幅时间 2S 0-300S P750 1415端子输出 K203(给定振幅) 模拟输出3 P755 1617端子输出 K167(实际速度) 模拟输出4 3.将装置合闸且运行使能3738高电平后从P402加入给定速度当速度稳定后加入P480振幅5%速度振荡开始根据速度波形调节速度环PI增益 P225P226P228等相关参数直到获得满意的动态响应. 测试过程应保证速度环不饱和.在适当时候使能速度环PI参数自适应功能.停车时应先撤消振幅后再通过速度给定P402给定为0。 4.恢复上述设定值记录调试结果.

    十六. 抗扰动性手动优化 1.在装置内控方式下设置以下参数 P502=203 电流振荡给定 2.设置振荡环节和模拟输出口 参数名 意义 设定值 说明 P480 正向振幅 10% -200/200 P481 正向振幅时间 3S 0-300S P482 反向振幅 0% -200/200 P483 反向振幅时间 3S 0-300S P750 1415端子输出 K116(实际电流) 模拟输出3 P755 1617端子输出 K167(实际速度) 模拟输出4 3.将装置合闸且运行使能3738高电平后从P402加入给定速度当速度稳定后加入P480振幅5%电流扰动振荡开始观察速度扰动恢复波形和电机电流波形。调节速度环PI增益P225P226P228等相关参数直到获得满意的扰动响应. 测试过程应保证速度环不饱和.在适当时候使能速度环PI参数自适应功能. 停车时应先撤消振幅后再通过速度给定P402给定为0。 4.恢复上述设定值记录调试结果.

网友D:
好帖怎么没人顶呀

网友E:
好人了。谢谢哦!THANK

网友F(2010-08-12):
真是好人  顶顶顶顶顶

网友G(2010-09-13):
让人看的头痛,如果有实例说明,那才叫好,纸上谈兵没有什么用

网友H:
不错的帖子,帮着顶一下。

网友I(2011-10-21):
谢谢,我正好学习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