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塑胶胶粒的在线水分传感器
风!!@

楼主(2005-12-21):
现在需要制作一个设备改进项目,其中需要测试塑胶胶粒水分含量的传感器,要求电压0/ 10 -24V或者电流0/ 20-50MA输出,传送到控制器控制胶粒的烘干时间. 哪位有经验大虾帮忙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2008-12-02):
濕度傳感器不就行了麼

网友B:
晕,水分含量和空气湿度完全是两个概念。

只有在特定环境下,水分含量才会和空气湿度有一定的平衡关系,想要取得这个平衡关系,需要大量的可靠实验作为基础,而且,这个实验数据的引用也是有条件的。

楼主需要说说看,你的这个烘干过程的工艺流程,以及各环节的环境参数,包括温度、密闭性、压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