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理想的PID参数怎么老变啊?

楼主(2005-12-21):
前些天PID参数本来已经调的比较理想了,本来想今天测数据(第一次测数据),PID参数很不理想,实在影响心情,大家都是每次调PID参数吗?

网友A:
还是没有调好吧.或者参数还没有涵盖所有可能情况?
我也很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我做的pid控温,理论数据如下:
采样周期T=1秒;比例系数KP=10;积分时间TI=3.5秒;微分时间TD=1秒.还没有实际试验。请问这样的参数是否合适?谢谢。

网友B:
可能你的应用环境波动较大,或者系统有干扰,如接地不当等,

建议用具有专家智能的模糊PID仪表,他们的调节范围会较宽。

楼主:
系统干扰?一般指什么,接地不当都指那些方面,没有这方面经验,一时也查不到资料,希望能以诸位的经验详细教诲一番,不胜感激

PID仪表,只是一个显示仪器吧?这个我用不到

网友A:
请教诸位老师:我上面的pid参数是否可行?

网友C:
我也碰到过同样的情况,不知道你的PID用在哪里。个人感觉这东西和应用很有关系。如果是用在温度控制、水位控制等和设备机械状态关联不密切的场合,PID参数应该可以设定为常数;如果用在运动控制上,比如张力控制上,通常和加工的材料伸缩性有关甚至和速度变化也有关系,在此情况下,有两种方法处理。最方便的办法是取最保守的参数,即在保证PID能够正常控制的前提下,比例参数(P)尽量小,积分时间(I)和微分时间(D)都尽量长;或者找出导致参数变化的因素,对这个因素进行分析,在运行中动态调整PID参数,这个也是经常需要用的方法。比方说根据速度的变化,线形递减P参数等。

网友D:
对于运动系统而言,负载的惯量可能会变化,摩擦阻力可能会变化,温度、供电会导致放大器的性能有变化,如果PID调得太“精确”,应该会有问题。

楼主:
明白了,我做的运动控制,而且精度要求很高,看来控制策略是很重要的,前些天第一次用激光干涉仪采数据,才发现PId的影响很大,准备这段时间找本好的控制算法的书好好看看,不然精度和稳定时间都上不去

谢谢诸位的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