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求助

楼主(2005-12-21):
我最近在用ABB140的变频器的时候,用外部调速,用XET1部分调速,变频器要求0-10v,我的DA输出是0-5v,我将参数1105设为100hz,2008设为100hz,但变频器最大只输出25hz,请高手指点,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明显是50Hz的一半,可能你限制最大为50Hz,然后你的输入最大的5v只能是一半了。查找一下限幅的参数

楼主:
我已经将限幅的1105改为100hz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