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L/PSQ电动执行器 介绍

楼主(2005-12-22):
电动执行器 PSL PSQ PSL PSQ 执行机构源于德国。PS系列电子式执行机构可用于对管道的阀门和风门的调节及开与关的控制,其主要特点如下: (1) 一体化结构设计,位置变送器和伺服放大器做为两个独立部件均可直接装入执行机构内部,直接接受4-20mA控制信号,输出4-20mA或1-5VDC阀位反馈信号,具有自诊断功能,使用和调校十分方便。 (2)功能模块式结构设计,通过不同可选功能的组合,实现从简单到复杂的控制,满足不同应用要求。 (3)结构简单,体积小巧,重量轻,便于安装和维护,机械零件全部采用CNC加工制作,工艺精湛。 (4)传动全部采用小齿隙密封齿轮,具有效率高、噪声低、寿命长、稳定可靠、无需再加油等特点。 (5)具有多种运行速度,可满足各种控制系统的要求,以保证系统的快速响应及稳定性。 (6)PSL系列同阀门的连接采用柔性盘簧连接,可避免阀杆与输出轴不同轴给阀门带来的影响,可预置阀门关断力保证阀门的可靠关断,防止泄漏。 (7)PSQ系列有转矩开关保护,可防止因阀门产生过大转矩而损坏阀杆。 (8)驱动电机采用高性能稀土磁性材料制作的高速同步电机,运行平稳。具有体积小、力矩大、抗堵转、控制精度高等特点。 (9)可设置分段调节,即由一台调节器输出的双时间比例信号控制两台执行机构(4-12mA对应PSL1的全开 全闭,12-20mA对应PSL2的全开 全闭)。 (10)阀位反馈元件采用全密封高精度多圈电位器,具有体积小、精度高、死区小、使用寿命长等特点。 (11)行程可调,便于与阀门连接。 (12)全部电器元件均采用世界名牌产品,质量可靠,使用寿命长。 (13)电器部件布线严谨并与传动部件完全隔离,提高了执行机构运行性的可靠。 产品结构 PS系列执行机构电器部件布线严谨并与传动部件完全隔离,提高了执行机构运行的可靠性,传动部件采用CNC加工的小齿隙密封齿轮传动,具有效率高、噪音低、寿命长、稳定可靠,不会因工艺环境,如介质入口力的波动而造成执行机构共振等特点。 1.PSL直行程执行机构 PSL直行程执行机构主要是由相互隔离的电器控制部分和齿轮传动部分组成。电机作为连接两隔离部分的中间部件,电机按控制要求输出转矩,通过多极正齿轮传递到梯形丝杆上,丝杆通过杆螺纹变换转矩为推力。此杆螺纹能自锁,并且将直线行程通过与阀门的适配器传递到阀杆。执行机构出轴带有一个防止转动的止转销,出轴的径向锁定装置可以作为位置指示器。锁定装置连有一个连杆,连杆随输出轴同步运行,通过与连杆连接的线路板将输出轴位移转换成电信号,提供给伺服放大器做为比较信号和阀位反馈输出,同时执行机构的行程也可由开关板上的两个主限位开关来限制,并由两个机械限位档块来调整限定位置。 2.PSQ角行程执行机构 PSQ角行程执行机构主要是由相互隔离的电器控制部分和齿轮传动部分组成,电机做为连接两隔离部分的中间部件。电机转矩通过主齿轮传送到行星齿轮,主齿轮驱动行星齿轮带动中空的齿轮。中空齿轮比二级齿轮少三个齿,因此可以由行星齿轮驱动,行星齿轮转一周中空齿轮转动三个齿,行星齿轮的外部始终啮合一个蜗杆齿轮,运行时也不分开,这种设计使电机在故障或阀门转矩意外增加时可直接通过手轮进行手动控制。 执行机构有两个螺纹止档机构限位,也有两限位开关来实现电限位,每个转向的行程范围可以通过限位开关的位置来控制,阀门开度由一个凸起的显示器指示,独特的转矩开关可调整从50%-100%的最大转矩,实现转矩保护,以防止阀门被卡死时造成的阀杆损坏。 产品选型 PS系列电子式一体化电动执行机构体积小、重量轻、功能强、伺服放大器可内装、操作方便、可广泛适用于管道的阀门、风门的开关控制和调节控制。 (一)PSL直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PSL系列直行程电动执行机构最大行程达到100mm,最大推力可达到25KN,适合于直线动作的阀门开关和调节控制。 PSL直行程电动执行机构主要技术参数: 标准型号 推力(KN) 速度(mm/s) 最大行程(mm) 电源(v) 功耗(w) 电机保护 出线连接 手动操作 防护等级 重量(kg) PSL201 1.0 0.25 50 220VAC 6.00 允许堵转 2×PG13.5 手轮 IP67 4.25 PSL202 2.0 0.50 50 220VAC 10.90 允许堵转 2×PG13.5 手轮 IP67 4.50 PSL204 4.5 0.50 50 220VAC 21.00 热敏开关 2×PG13.5 手轮 IP67 5.00 PSL208 8.0 1.00 50 220VAC 80.50 热敏开关 2×PG13.51×PG9 手轮 IP67 7.00 PSL210 10.0 0.35 50 220VAC 30.00 热敏开关 2×PG13.51×PG9 手轮 IP67 7.00 PSL312 12.0 0.60 65 220VAC 78.00 热敏开关 3×PG16 手轮 IP65 10.00 PSL314 14.0 0.30 65 220VAC 60.00 热敏开关 3×PG16 手轮 IP65 10.00 PSL320 20.0 1.00 100 220VAC 130.00 热敏开关 3×PG16 手轮 IP65 20.00 PSL325 25.0 1.00 100 220VAC 130.00 热敏开关 3×PG16 手轮 IP65 20.00 (二)PSQ系列90°角行程电动执行机构 90°角行程电动执行机构,输出力矩为50Nm-700Nm,适合于90°旋转阀门(如球阀、蝶阀)和风门的开关和调节控制。 PSQ角行程电动执行机构主要技术参数: 标准型号 转矩(mm) 动作时间(90°)(S) 输出法兰(ISO5211) 电源(v) 功耗(w) 手动操作 防护等级 重量(kg) PSQ51 50 23 F05 220VAC 24.2 手轮 IP67 7 PSQ66 65 32 F05 220VAC 24.2 手轮 IP67 7 PSQ76 75 60 F05 220VAC 25.3 手轮 IP67 7 PSQ101 100 32 F05 220VAC 62.1 手轮 IP67 7 PSQ201 200 28 F07 220VAC 93.0 手轮 IP67 13 PSQ501 500 43 F10 220VAC 93.0 手轮 IP67 27 PSQ701 700 43 F12 220VAC 93.0 手轮 IP67 27 伺服放大器PSAP4B 电动执行机构配套的电子比例式伺服电路,采用SMT工艺技术,具有体积小,可靠性高等特点。该电路将控制电动执行机构4-20mA电流信号,与执行机构当前位置信号进行比较,并根据偏差情况,控制执行机构的开或关动作,使执行机构位置与输入信号平衡。 PSAP4B在实现执行机构随输入4-20mA信号动作的同时,还向系统提供一组与工作电源、输入信号相隔离的4-20mA位置信号。 PSAP4B能方便地调整执行机构的起始位置和行程;可以方便地实现正/反作用的切换;设置当输入信号出现故障时执行机构置为全开、全关或保持状态。 1.工作原理 位置信号变换电路将反映执行机构位置的1000欧三线滑线电阻信号的变化情况转为4-20mA。控制输入与位置信号同时送到偏差放大器进行比较,比较结果控制固态开关的通断,实现对执行机构的开或关控制。根据控制要求调整灵敏度,可以改变跟踪精度和消除因机械惯性可能产生的振荡。 2.技术参数 电 源:220V 50Hz 功 耗:5VA 开关容量:150VA(24V 50VA) 输入信号:4-20mA 输入阻抗:150Ω 输出信号:4-20mA(有源隔离输出) 负载能力:4-20mA时≤350Ω 绝缘电阻:主电路一控制电路:100MΩ(500VDC) 控制电路一输出电路:100MΩ(500VDC) 输出电路一主电路:100MΩ(500VDC) 重复精度:±1% 灵敏度:±(0.5-5%)FS 滞后:50%灵敏度 环境温度:-20℃~+70℃ 储存温度:-30℃~+50℃ 3.附加行程(2WE)和附加力矩(2DE)开关 附加行程(2WE)和附加力矩(2DE)开关为2个一组的附加开关,可以满足当执行器达到适当的位置或转矩时输出2个无源触点信号(220VAC 5A)。 4.单/双阀位反馈电位器(POT/POT2) 输出1组(POT)或2组(POT2)同阀位值对应的0~1000Ω电阻信号,作为伺服放大器的阀位反馈输入信号或转送到仪表中作为阀位显示。 5.加热电阻(HR) 安装在执行器内部,使执行器内部保持一定的温度,以避免在低温(-20℃以下)使用时结霜,而损坏执行器电气元件。 6.独立位置变送器PSMF 当不需配内置伺服放大器,而只需要输出4-20mA阀位信号时选用。 7.其它可选应用组件 功能 订货代码 说明 特殊电压 PSMS 115/24VAC;380V 3相;24VDC 高的IP防护等级 PSMP 高于标准型的防护等级 就地控制 PSML 实现远程与就地开关切换及就地开/关/停执行机构 执行机构故障安全自保 PSMR 故障安全自保模式,发生故障后释放机械能驱动阀门到安全位置。 8.特殊电压PSMS 特殊定货时请明确指出电压

网友A(2006-08-25):
兄弟,给我一份样本资料!

网友A:
我的邮箱:hjj1680@tom.com

网友B(2007-07-26):
我也要一份zhang-min-888888@!63.com

网友C:
在这个到处都会有假货的年代,想要PS执行机构的也应该当心拉!http://www.maxonic.com.cn/Article/dzqk/huodong/200611/625.html
本人怀疑楼主发表的PSL/PSQ电动执行机构有侵权PS的嫌疑,请大家打开我写的网址了解真相

网友D(2010-07-02):
.其实国产的PS执行机构又怎么了呢?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老是用老外的牌子呢?我们不能支持下国产吗?过内的执行机构其实质量也不错呀.外国的执行机构也不见得多好.至于你说的德国PS.哪个产品N年前就国产了.现在市场上还有真正的德国货的PS吗?答案是:没有了.有些公司所谓的代理早已经自己做了.但是产品价格还是下不去.那是种暴利..而在上海或生产的PS价格又是那么底.产品质量我发现用到客户手里也反映不错嘛.特别是上海一家丰台.让那些高价卖出PS的生产厂家赚到那么多的钱何不让我们自己(中间商)赚取利润呢?          我不妨告诉大家用喜欢用PS的客户.上海丰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专业就是做国产PS执行机构的.现在有PS国产原创人员在公司.对控制板和电机都有了改进..在市场上用的质量的确不错 我是赵义棋上海专业生产德国PS国产的  我的电话13816480138 QQ:380283381

网友E:
你的PSL208执行器的一块板卡多少钱?

网友E:
PSL的故障率有些偏高

网友F:
PSQ角行程电动执行器http://www.yunrun.com.cn/Product/375.html
PSL直行程电动执行机构http://www.yunrun.com.cn/Product/287.html

网友D(2010-09-26):
对:chuanhang 关于

你的PSL208执行器的一块板卡多少钱?

内容的回复:850元 保证全国质量最好

网友D:
主营产品:智能型PSL、PSQ电动执行机构 德国PS电动执行机构 直行程 角行程
上海丰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赵以奇 销售部经理
技术工程师
地址(Add):上海 丰贤区金汇镇金钱公路1428号

手机(M.T):13816480138
网址(Web):http://blog.china.alibaba.com/blog/zyq13816480138.html

QQ.380283381 邮编:201403
邮箱(E-mail):zhaoyiqi521@126.com

网友D:
智能型电子式电动执行机构的智能型德国PSL PSQ FTL、 FTQ电动执行机构 德国PS电动执行机构 直行程 角行程 电动调节阀 电动调节碟阀 电动调节球阀 电动保温调节阀 气动调节阀 德国PSL PSQ 具有优良的性能 接受4-20MA 输出4-20MA

FT系列产品广泛用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医药、轻工、建材、锅炉、造纸、印刷、纺织、城市供水及智能化大厦等行业的自动化系统中。在产品中广泛应用

主营产品:智能型FTL、 FTQ电动执行机构 德国PS电动执行机构 直行程 角行程 电动调节阀 电动调节碟阀 电动调节球阀 电动保温调节阀 气动调节阀 德国PSL PSL、PSQASL、ASQ QSL、QSQ RSL、RSQ PS直行程电动执行机构、PS角行程电动执行机构、PS伺服放大器 代表型号:PSL201、PSL202、PSL204、PSL208、PSL210、PSL312、PSL314、PSL320、PSL325、PSQ51、PSQ66、PSQ76、PSQ101、PSQ201、PSQ501、PSQ701、PSAP4B、2WE、2DE、PSMF、PSMS、PSMP、PSML、PSMR

电动调节阀型号:FTJP-16C-DN50 DN40 DN65 DN100 DN25 DN125 DN32 DN80 DN250 DN300 FT-zhjp-16c-dn50

上海丰台仪器仪表有限公司赵以奇 销售部经理 技术工程师

地址(Add):上海 奉贤区金汇镇金钱公路1428号

销售热线手机(M.T):13816480138

QQ.380283381 邮编:201403

邮箱(E-mail):zhaoyiqi521@126.com

24小时销售技术服务热线:13816480138

阿里巴巴1我的商品网站: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6922888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