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温度、压力、流量、物位单回路自动控制方案

楼主(2005-12-22):
请教温度、压力、流量、物位单回路自动控制方案。例如,压力控制稳定在一个设定值,都需要什么器件如何安装和调试?!!

网友A:
检测+调节+执行

网友B:
大体上需要传感器、控制部分、执行机构、人机接口等几部分。
具体实施上一般传感器有现成的,控制部分和人机接口集成在智能仪表中,执行机构要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研制。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项目要做,不妨把详细的项目需求传给我,这样我可以根据你的具体情况给你制定一套详细的方案。
欢迎交流。 周晓伟 13714712720 0755—26518784-324
028zhouwei@163.com

网友A:
要外包就不会到工控问了,
有技术难题就一起帮着分析吧.

楼主:
感谢山水,如果是控制压力,那么把压力传感器安装在阀前还是阀后所调节的压力稳定性好

网友A:
当然是用在你所要使用的一端,应该都是在阀后.
只有在阀后才能起到对使用端的控制作用.

楼主:
谢谢,我准备实施了,一但遇到问题再向你请教

网友C:
还是自己回去看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