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如何清除历史报警窗口内容?用什么函数?

楼主(2005-12-22):
如何清除历史报警窗口内容?用什么函数?

网友A:
历史报警是报警的历史记录,是不能被清除的。只能按条件选择显示。

楼主:
窗口显示的也不能清除呀?我的意思是不清除记录,只是窗口上看不到
真的做不到,就算了呵呵

网友B(2006-04-06):
好像不行,通过重新开一次该画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