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线传输的转换器

楼主(2005-12-22):
我有一热电偶(mV信号),想用无线的方式发送到显示仪表(标准信号接入),请问有何方法来实现,有6个点的温度要传送,由于现场的条件,不能直接接到仪表。

网友A:
那就买个成品,一套很简单的配置

楼主:
请问哪里有买???

网友A:
你可以在工控上联系业内的厂家,会有回复的

网友B:
楼主,您好,在无线传输方面我有点经验。愿与您分享!

=============================================
GPRS、CDMA工业级应用终端。大量的现场实施案例供您参考。
一步一步教您使用GPRS、CDMA工业应用,欢迎朋友们交流联系。
联系方式↓:[/B]
MSN:lengcool@hotmail.com
在线直接联系: 190988779[/B] <=点击直接用QQ交流
=============================================

网友C:
首先考虑热电偶有否通信能力,如果有,可以在另外一端的显示仪表上加个接受程序即可。
不过看上去这样传输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