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AD模块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05-12-22):
各位老师:
我的FX2N-4AD模块我用CH1,CH2两通道来检测压力变送器过来的气路压力,昨天用偏移与增益出现偏移与增益错误,今天我输入默认值(BFM#23送K0,BFM#24送K5000)后,在两路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CH1通道显示压力为200,CH2通道显示198,请教如何处理,让显示为正常的0值。

楼主:
问题解决:
BFM#20送K1便可!

网友A:
那是变送器的offset造成,你不应调ad的offset来校正,用软件来写入一个offset值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