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模拟量输出路数

楼主(2005-12-22):
大家好,我想了解一个各品牌的模拟量输出路数,我本身是做台安的,但台安的模拟量输出只有一组,另外都是继电器输出。不知道大家在其他品牌中有没看到两组或以上模拟量输出的变频器。谢谢了

网友A:
一般的变频器都是可以的,
如果没有都是可以加上扩展模块的

网友B:
西门子,施耐德,很多厂家的变频器都有多路输出,且可以加扩展卡,最多可有3-5路

网友C:
有没有七路以上的数字输入的品牌变频器,因为我要控制正反转,还有五副触点依次闭合,来分段速调节转速.7.5KW容量.此开关没有组合功能.

网友A:
可以实现你的功能,一般都是数字位

网友C:
具休是什么型号啊.请山水兄赐教.

网友A:
多少千瓦

网友A:
ABB和西门子都有

网友C:
7.5的.还有个要求就是除了能用外接制动单元.要在零速的时候锁定转子,要不然然会晃动的.

网友A:
那就可以使用ABB的因为DTC功能很好.

网友C: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这方面的资料,我想先看看.

网友A:
轻载ACS800-04-0011-3 +P901
重载ACS800-04-0016-3+P901

网友C:
谢谢,大慨多少钱一台.

网友A:
报价在19600和22500.

网友D:
TECO的不就是2路模拟输出

网友C:
不会吧,这么贵啊,我可是想自己买来学习用的啊,哪里能承受的了.能满足我要求的.3000到4000的有没有啊,.估计我省几个月还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