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助:PanelView1000在Rslinx中如何设置?

楼主(2005-12-22):
(无正文)

网友A:
要看是通过什么方式连接的,不同的方式,设置不同。

楼主:
是T10C20,接口有RS232和RJ45两种接口,编程电缆使用232接口。

网友A:
这是以太网接口和RS232的打印口。
RS232可以使用2-2,3-3,5-5(9针)的电缆通过串口连接,在RSLinx中用RS232的通讯方式,即可看到触摸屏。
触摸屏的编程软件为2711-ND3(panelbuilder32)

楼主:
用RSLinx,总是无法检测到?
硬件接线都OK,开始下载一次程序后,就出现这种情况,怎么也联不上了?

网友B:
不用RSLinx,在Panelbuilder32就可以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