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上INDUSTRIAL ETHERNET与TCP/IP之间的区别

楼主(2005-12-22):
请教-WINCC变量管理器上INDUSTRIAL ETHERNET与TCP/IP之间的区别,是指不同的设备吗?怎么地址描述不一样的.

网友A(2012-02-16):
1. 1.Industrial Ethernet(IE)是通过MAC地址通讯
2.TCP/IP是通过IP地址通讯
3.如果用CP343-1,则最好通过S7-connection方式通讯,就是WinCC中的Named connection。当然,肯定也可以用IE或者TCP/IP。
4.相对来说,与西门子PLC通讯肯定是S7方式最好,不仅稳定,而且通讯量大,且支持多种诊断。对于第三方的可以用IE和TCP/IP的,一般来说有MAC更加稳定快速,因为MAC是唯一的,而IP是可以随意更换的。但是如果网络中有路由,则一般多用IP方式。无所谓好坏,都是一种通讯手段而已。
一般考虑的优先级S7>IE>TCP/IP,当然这是一般情况,毕竟,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
对于400H的CPU,因为要建立S7冗余连接,所以这时必须要设置MAC地址,因为冗余连接从底层来说是靠MAC地址切换的。所以切换迅速。要是靠IP来切换的话就慢很多。你如果学过OSI七层模型就会知道,MAC地址通讯(ISO)是属于第2层的,而IP是属于第3层,TCP是属于第4层的。层数越向上,报文越复杂,相应的通讯判断条件也会增多,所以响应速度相应就会下降。
5.有时候为保证通讯的灵活和稳定兼顾,也有IE和TCP/IP同时用的情况,相应的就有一种通讯方式是TCP-on-ISO的,就是要将IP地址和MAC地址同时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