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屏蔽线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5-12-22):
各位大虾,我在几年前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在现场安装的时候
用了屏蔽线(4芯)接了控制电源,发现屏蔽线有电压。
后把屏蔽线所接的负载去掉了,发现屏蔽线还有电压,
这个电压可以使中间继电器动作一下(吸合一下,即断开)。
后把零线拆除,现象相同。请问是何原因,请指教

网友A:
因该是感应电压吧,屏蔽层要接地,可能电缆太长,你的中间继电器是不是小型的那种,电压有多大?

楼主:
电压用万用表量是200v左右 。继电器是omron的小型的中间继电器
我把屏蔽线间断到一米时,还有,而且没有任何负载。屏蔽网还是有电。我也认为是感应的,但已经没有了负载,是如何感应到如此大的呢??

网友B:
我同意是感应电,可能控制事实DC的电源,DC感应电更大。

网友C:
感应电不可能吧!大哥是200V哟,而且还是在一米时,我怀疑接线和线的质量.

网友B:
既然都只有1米长了哪你把它拆下来,单接个电源在量下,如果有设备的话用摇表检测下就知道问题是什么了。

网友D:
大哥:小心触电。

网友E:
电柜体本身带电吧?

网友F:
屏蔽层应该接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