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普通灯泡分直流和交流的吗??

楼主(2005-12-22):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但是我有点不是太明白!!希望大家能说说~如果交流的灯用在直流上~~或是直流的用在交流上~~会怎么样啊??

网友A:
会有问题

网友B:
看什么类型的灯泡。不过总体来说有问题。只是结果不同。比如发光不正常、不亮、烧毁。。。。。

网友C:
不会有任何问题!交流电一般我们说的220V,指的是有效值,也就是和同等电压直流电的效果相同(指在阻性负载上)。普通白帜灯就是阻性负载。

网友D:
我来说两句,灯泡属电光源类,电光源又可简单份气体放电光源和热光源,放电光源包括日光灯,钠灯,弧光灯等,这些是负阻特性,须限流器,而灯泡一般是指的热光源,靠玻壳里的金属体加热发光,发光强弱根输入的功率有关,合交支流电无关,换句话就是输入电压的有效直有关,而放电灯泡就不同了。

网友E:
一般的灯泡是电阻性的,交流跟直流就不一样了,郁闷!

网友F:
普通灯泡就没事,电压一样就可以

网友G:
同意楼上讲法.

网友H:
不会有问题,因为都是阻性负载!直流接在交流电路中,灯光会变暗,交流接在直流电路中应该变亮!同意吴刚的看法,有效值的区别而已!~

网友I:
吴刚和程说的正确,普通灯泡同等电压的交直流都能用!

网友J:
我们的控制室的直流照明灯(事故时用)都是普通灯泡,交流直流都用,一样亮.

网友K:
低压的没有严格的分,都可能用都可亮,作指示就可以不分,想用来照明就分一下,对光的亮和稳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