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注塑机问题

楼主(2005-12-22):
我公司有两台注塑机在生产过程中有跳电现象,尤其是在开机时特为频繁,在补料时有此故障,过了开机和补料其余时间都还正常,请各位高手前辈们指点指点!感恩!

网友A:
多大的电机,你选择了多大的空开,因为,刚开机的时候启动电流比较大,还有补料时负载比较大,空开小的话都会跳闸。

楼主:
空开是225A的,电机运行电流65A还有一些加热装置,总电流在生产是为145A左右,注塑机为350吨转注成型机!

网友A:
空开太小了。换大的:)

楼主:
我先试试,先谢谢你!以后多指教!

网友B(2008-12-24):
锁模时顶针往后~~~无法锁模~~请高手多多指教~~~RS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