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与60HZ区别,对设备的影响(烧设备)

楼主(2005-12-22):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电源频率对设备的影响.比如电源电压一致,但频率是50HZ 和60HZ差别!是否会由此烧坏设备?
我最近在船舶项目上调试设备,就碰到该问题!
因为我们的设备(电动调节阀)一直是应用在50HZ环境下的,而船舶电源是220V,60HZ ,且是相对地110V,相与相220V,没有N线的,我门的电动调节阀有一个驱动板是闭环控制回路,
通电调试后该板子烧了无数啊,找不出原因啊?烧的是TNY264(离线转换开关)  ,之前从来不少的!
后来我门装了个变频电源,变成50HZ,220V,但该船就要走了,所以无法跟踪!
那位模电,电源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你的负载工作频率是50HZ的,没有220-240V 50/60HZ的电压和频率
在50/60兼容的标识,建议使用50HZ供电。

网友B:
那是有问题的,50Hz频率低,用在60Hz上,由于铁芯的涡流和磁滞损耗增加,发热量增加了,所以会烧毁。除了电磁阀,电机,变压器,电磁铁等都有这个问题。通常的做法就是买那种可以在50-60Hz下工作的线圈的器件。

网友C:
我们在做配电时也经常遇到将220V50HZ变成110V60HZ给进口的元件供电,所以必须使用电源转换器,但找了许多都找不到能直接输出的转换器,都是变频后再变压,可麻烦了,成本也高!如果那位专家用过比较成功的产品可向在下推荐
我的邮箱:LIUY212@126.COM

楼主:
我们用的是变频电源,AC-DC-AC,直接出来将频率变换,可调47~63HZ,电压也可调,而且是稳压稳频的!使用应该不麻烦!

网友D:
我觉得最好还是用频率在50到60Hz的电器。当然是有必要时才用了。有时电源频率对控制的干扰也十分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