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两个伺服交流电机问题

楼主(2005-12-22):
小弟第一次搞设计,打算用一个单片机用插补的方法控制两个交流伺服电机的运动,各位高手看是否能实现,是不是只要编写好插补程序向伺服交流电机发脉冲即可!?谢谢各位

楼主:
有什么特别注意事项吗?

网友A:
发脉冲和方向信号,脉冲频率不能超过电机正常运行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