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刚才acs600出故障了

楼主(2005-12-22):
fault circiut
大虾们,可能是什么原因阿?
不胜感激

网友A:
可能的原因太多了,说说工况

网友B:
是 short circuit?吗,使用环境怎样,多长时间没清扫了,将电机脱开也报吗?建议先拆开打扫一下灰尘,检测IGBT,NINT-4X,NGDR,等板。

楼主:
谢谢回复阿!
很奇怪,过一会开,又好了!?

嘿嘿,是的

网友:
建议换主版

网友C(2006-03-24):
板之间接触不好,重新拆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