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太阳灶自动跟踪系统

楼主(2005-12-22):
    最近公司要把小型太阳能发电站(500W;不带支架,太阳能电池板重约40KG)加装一套自动跟踪系统。要求能自动把太阳能电池对着太阳(电池产生的最大电流的方位)。
    为了开发的方便,我打算先不做闭环的。先做一个开环的,即一定时间自动偏转一定的角度,请问各位大虾选择什么样的执行电机和控制方法比较合理和经济那

网友A:
加齿轮减速的直流调速电机,或许可以用电池板直接发出的电来驱动,其实做闭环也不难,在一些电子实用电路丛书中可以找到,当然也可以用到带齿轮的步进电机.

网友B:
步进者、步进也。

楼主:
步进和伺服(三菱J2S)那种更合适那

网友C:
这个容易,又没什么精度要求。
用两个步进,一个控制水平旋转,一个控制俯仰角度。

至于一定时间自动偏转一定的角度的编程,要想跟踪的较精确的话,可能要麻烦点,呵呵,实时可能比较困难。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高速脉冲模块和定位模块是否都能实现对伺服,步进电机的定位控制?它们实现定位控制有何不同那。

网友D:
用我公司MC202即可,精确的跟随功能,相应又快,编程方便。

网友C:
下面引用由我是一之小小鸟在 2005-12-26 10:24: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各位大虾:高速脉冲模块和定位模块是否都能实现对伺服,步进电机的定位控制?它们实现定位控制有何不同…
--------------------------------------------------------------------------------------------
如果你只是简单的点对点的运动,精度要求不高,开环控制,又没有复杂的编程,用PLC确实比较便宜。
复杂运动的话,特别是两个轴以上,轴与轴之间有运动关系的,需要同时动的,建议用运动控制器。
高速脉冲模块和定位模块都能实现定位控制,定位模块比高速脉冲模块先进一些,能实现运动控制器的部分功能,加定位模块的PLC价格上已经和运动控制器相差无几。

网友E:
楼上的大哥分析得很正确,我司就是专业生产数控产品(运动控制类)的厂家,我司的多轴运动控制卡和控制器就能实现你的这类要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3510574969,tonysales@163.com, www.adtechcn.com(深圳众为兴数控)

网友C:
哈哈,我qq: 21613720 有机会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E:
呵呵,我不上QQ 的,E-MAIL联系。。。

网友B:
如果做产品,这样的需求应该用单片机。

楼主:
to cheng:高速脉冲模块为何还要A/D?我发相应的脉冲给步进电机不就行了吗?
还有我看有些伺服驱动电路。它根本没用高速脉冲模块和定位模块,而是直接和三菱PLC的I/O相连,就可实现对伺服电机的控制。(我估计会不是用PLC内部的高速计数模块?!,PLC型号可能是FX2系列的),请问各位大虾,这是如何实现的那?
to 周公:用单片机当然成本低了,可软硬都要自己开发,还要回过头去啃N年未碰的汇编,头都大了

网友F:
太阳的移动不快,精度要求也不高,不需要高速计数模块或运动控制卡吧,一个几百块钱的10位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并行输出到PLC的I/O,PLC 控制电机可以了,我们的编码器有几个客户就是做太阳能发电跟随和风力发电跟随的。用绝对值编码器是因为不需要找零,可并行输出直接进PLC的I/O,方便好用。

上海精浦机电 021-32031167

网友F: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给出夏、冬、春秋三个时间运动轨迹,用PLC找绝对值编码器位置,慢速移动电机到位。

网友G:
哈哈,我原来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呢,不过我是想着改装太阳能热水器的(发过帖子,没人答理,惭愧,呵呵呵)
谈一下个人观点:不用那么复杂吧?太阳不会在天上乱窜(否则就完了,哈哈哈)他老人家的运动轨迹是已知的,只要定时转动一定的角度就行了吧(定时可以设置频繁点,精度较高)?而且太阳的倾角在一段时间内变化也不大,倾角控制也可采用定时控制(每月或半月改变一次既可)。
完全是门外杂谈,高人别扔砖头啊…… 当然,这是考虑固定放置地点的,如果是装在车上到处跑那就难办了,就和雷达差不多了,呵呵呵……

网友H:
"太阳的移动不快,精度要求也不高"
这话说得太有道理了!有个PLC够用了。

网友I:
"小型太阳能发电站(500W"
使用运控卡+伺服?系统功耗快赶上发电功率了!
TO:我是一之小小鸟:
"太阳的移动不快,精度要求也不高"
   所以,用古典运动控制理论足够了;
   一个直径约10mm的反光镜装在电池板平面上反射太阳光,打在四颗光电二极管上,两两反向并联,两两成对角排列,这样产生两路差分输出;
   反光镜反射光斑在四颗光电二极管中央时,两路输出为0,太阳移动后,两路输出不为零,经电压放大送直流伺服驱动器,2颗小型的直流伺服电机通过减速机构后驱动电池板架即可;
    系统采用电池板供电,总功耗可控制在50W之内;
    如果你还不明白,可以给我发邮件;

网友J:
用模拟电路做一个得了,两个直流电极加减速机.200元以内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