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大家是朋友 FM: 伊夜青

楼主(2005-12-22):
兄弟:你学PLC的时候情况怎样?我到今天学了5天,前3天学梯形图还觉的好学,这两天学指令头都大了,指令符号难记,现在只知道用梯形图的常开,常闭,输出,输入,上升和下降沿触发,置位和复位,一般用继电器的用法,其他的不知道,基本指令只知道LD,LDI,AND,ANI,OUT,OR,ORI,ANDP,ANDF,其他也不知道用。有的泄气,想当年继电器控制玩的飞转,现在学PLC难啊,问题上自己自学方向不太明确,有的茫然。能指点一下吗?
下面是一个按钮起停的指令,请指点
LD  M0
OR Y000
ANI M1
OUT Y000
LD M0
ORI Y000
AND X000
ANI M1
OUT M0
LD M1
OR Y000
AND X000
ANI M0
OUT M1

网友A:
晕!梯形图、语句表、SFC。三种编程方式只要学会一种就可以编程了,你要把三样全学会。你高,对于我们电工用梯形图比较直观,对于计算机毕业的搞软件的用语句表比较在行。补管用哪个所实现的功能都一样的。

网友B:
我认为有PLC学起来快一些。用软件省事。输入错误便于修改,错误的也输入不了。便于发现错误。梯形图必须会,语句表辅助。逻辑图是复杂程序简化。

网友B:
你的电路不错.用PLC能实现.
.
用继电器电路能实现的.用PLC肯定能实现.
但用PLC能实现的.用继电器电路就不一定能实现的.

楼主:
TO 任云翔,我现在是菜鸟级,就是不懂才来请教大虾。谢谢

TO大家是朋友,我现在用仿真软件学习,我的那个三菱FX系列的软件功能好象不强大,只是一些常用梯形图的指令,常开,常闭,串联,并联,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画竖线,删除竖线,画横线,删除横线,分支,F7线圈,F8[  ]。时间继电器。计数器,一般辅助继电器倒知道画,特殊继电器不知道画,你用的软件怎样?好不好用,能发给我吗?我的信箱是 yiyeqing1975@163.com  。 昨天那个程序,我不知道用逻辑堆栈,如果是今天可以在第七步AND X000用逻辑堆栈,取消第十二步AND X000。  我觉得梯形图直观,易编写,语句表对于复杂的梯形图有时不知道怎样编写 谢谢你。

网友B:
我也是才学了几个月.梯形图也要用指令的.如运算.传送.模拟等.继电对我们简单.模拟量处理相对难一些.其实越先进的东西使用越简单 .我没有仿真软件.给你发了编程软件.你式一下.都一样.

网友C:
同意,语句表一般是学计算机的人学的;学电气的人用梯形图;学电子的用功能块图,完全一样的,只是为不同专业的用户设计的,不信,你在S7-300里切换试试,只需三种学一种!!

网友D:
 你的电路用PLC能实现.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但我认为是 STL还是要学。大多数的意见是学LAD,不要学STL,那么遇到STL你怎么转化成LAD ?

网友A:
我记的在三菱和西门子的里面有个功能可以直接转换的,但是只可以梯形图转语句表,不可以语句表转梯形图的。或许我了解的不多,还没掌握全部功能:)

楼主:
TO:任云翔兄,那么兄弟给你一个STL那你怎么转化成LAD?

楼主:
TO 大家是朋友,谢谢,你给的编程软件已收的,再次感谢,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