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400的存贮卡问题

楼主(2005-12-22):
s7-400CPU上外插存贮卡是EPROM吧?是EPROM应该是只有用编程器才能删除了?

网友A:
建议你到ad.siemens.com.cn
上去了解

楼主:
看到S7-400存储器卡有两种:一种是RAM卡 一种是FEPROM卡,是不是RAM卡可以下载或改写,而FEPROM卡只能用编程器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