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配置SLC500通讯……

楼主(2005-12-22):
使用编程电缆1747-CP3将PLC(CPU为1747-L552)连接到计算机,使用RSlinx配置,但是一直连接不上,不知道哪个环节有问题?
注:硬件连接没有问题。

网友A:
在rslinx中选择RS232方式,COM口的选择正确,可以自动组态找到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楼上

楼主:
再请教: 小李飞刀0:
CPU模块中的短接块(J4)的作用?标注写的是“program”/“protect”,不是很明白?

网友B:
你是什么操作系统,我也遇到过,英文系统只要在RSLINK里面自动配置就可以了。中文2000系统就通讯不上,我问过AB技术支持,他们也说不清楚。因此我的电脑双系统了。

网友C:
protect就是保护已经写入的程序。不允许下载其他的程序,如果要下载程序就一定要跳线到pro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