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不同品牌的人机界面,需要重新写程序吗?

楼主(2005-12-22):
谢谢大家,后来终于搞定了,其实并不难,加上机器点数也不多,模拟量倒是有几个,不过没多大难度的。

网友A:
比较麻烦。触摸屏需要做画面,还需要和PLC来对应。

网友B:
要从新做画面啊,这个前提是你要知道PLC内部的程序以便做画面,或是你有原来屏的备份程序。

楼主:
有原来屏的备份的,能不重新写指令,光做个画面就能用吗?谢谢你们的指点

网友C:
可以的。只要对上PLC上面的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D:
画面和连接都是要重做的,麻烦

楼主:
我有原来的备份的,因为硬盘完好,现在是不是只要把画面做一下,把程序灌进去,然后指定一下每个指令的位置就可以了呢,我实在没做过,请你们再指点指点,小弟感激你们了!

网友D:
不同厂家的界面是不一样的程序,如果你有原来程序的备份,当然最好了,你可以依据原程序来从新处理你新的人机.

网友E(2008-10-09):
呵呵;除了2个屏能兼容外,肯定是要重新编程的;

重编难易程序就看对应的用户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