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衡压供水

楼主(2005-12-22):
采用一台三菱变频器(FR-E540-0.22KW)控制水泵,在出水口安装一个4-20mA压力变送器,使用三菱FX1N系列的PLC扩展1个模拟量模块。程序怎么写?这个是我刚学PLC时候的一个实例:)大家探讨下

网友A(2006-02-10):
这不是程序的问题,是调节微分和积分的问题,还有加减速的问题

网友B(2007-08-08):
我也在想它

网友C:
恒压供水系统涉及到PID控制.可以用PLC写.可以去搜索相关资料.也可以用变频器自带的PID.
也可以去找过程控制系统的相关资料.

网友D:
我觉得还是用自带的PID好,不用写程序,然后用变频输出给PLC做反馈,来判断是否切换,呵呵其实我也不懂,乱说.

网友E:
改用国产品牌英威腾的吧,我们只要传感器就搞定了.而且好用.

网友F:
还用PLC,浪费啊,当然如果还做其他点不算。
出水压力反馈给变频器,变频器根据压力大小调节电机的频率从而控制转速不就可以了。

网友G:
用变频器和一个压力变送器应该能够实现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