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DV700 1.5KW报警OL

楼主(2005-12-22):
各位老师:DV700电流检测是怎么取样的,知道的请指点!!

网友A:
是外部强制触发,参数51选择

楼主:
上边的老师:我现在不能进行参数访问,以上电就出现OL,是电流检测的问题,不知怎么检测的,电路是怎样的!请老师指点!

网友A:
一上电就报OL,应调查过负载原因减轻负载

楼主:
我什么也没接,你知不知道它的电流是怎么检测的吗,请老师指点,在主板上的电路是很怎么样的元件对应是怎样的!

网友B:
请教;按MON键 没有反应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
可能是堵转了吧?转矩提升调高一点试试。

楼主:
朋友:我什么也没接!!

楼主:
谁家有dv700t1500b1主板。电话:15389817930

网友D:
电流检测在CPU上

楼主:
它是这样检测的!在直流上有一个80毫欧的电阻,取得它的二端电压,然后到了光耦再然后通过比较电路到了CPU!!

网友D:
韩杰你说的没错

网友E:
我有松下控制板,带操作面板,150.00元,电话13008964596

楼主:
这变频主板我已经修好了.谢谢你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