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把WinCC6.0中的变量导出来?

楼主(2005-12-22):
请问如何把WinCC6.0中的变量导出来?比如把内部变量导到Excel里面进行编辑,或把整个Tag Management里面的变量都导出到Excel、txt里面等等!

网友A:
wincc的手册里有,自己看!!

网友B(2006-02-16):
自己看,还要求助吗?真是的。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网友A:
用OLE-DB 的方法

网友C:
可以安装wincc自带的变量导入导出工具,然后您就可以用这个工具来自由的实现变量的导入导出,进行excel编辑。

网友D:
是啊,WINCC光盘中的自带工具就可以啊

网友E(2006-11-24):
工具安装是哪个文件,wincc5.1可以吗?

网友F:
wincc5.1 不清楚,wincc6。0里面有
安装时选择那个组件

网友G:
wincc5.1 不可以,wincc6。0默认完全安装可不行,安装时选择那个组件,一定要选。

网友H(2007-02-01):
有一个工具 导入导出就可以了很方便的!我有  chgfly2000@163.com

网友I:
安装wincc光盘中一个叫做“configueration Tools”的工具,打开任意一个excel文件,工具条中会出现一个“wincc”的菜单,可以将工程导入到excel中,可以直接编辑变量和归档和报警,然后可以导回去,很方便

网友J(2007-03-12):
用WINCC工具里的"TAG Export Import",很好用

网友K(2007-05-21):
configueration Tools  是在安装WinCC时选择安装的项目还是可以从光盘重新安装(我是指WinCC安装好了以后)

网友I:
都可以,如果wincc安装好了后,到安装光盘里面找到configueration Tools 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K: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L:
最好还是用tag export import这个工具。

网友M(2010-10-05):
切换到过程视图,在菜单栏上找到导出工具,还可以设置过滤器,只导出你想要的变量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