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oxboro 操作键盘报警

楼主(2005-12-22):
foxboro 操作键盘运行过程中会发生报警,键盘所有指示灯会亮,离线不能操作,但是系统报警没有任何记录,而且总是在10几秒后恢复正常。求助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A:
重新组态报警键盘的联接试试

网友B(2006-06-21):
你的报警键盘有没有组态LETTERBUGAAtab文件?不用就把它清空掉.再检查一下GCIO或者报警键盘本身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