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est控制器4400

楼主(2005-12-22):
4400程序控制器操作手册

目录
1简介-------------------------------------------------------------------02
2按键、指示灯及显示----------------------------------------------03
3 程序运行模式------------------------------------------------------07
4设定值调整----------------------------------------------------------10
5自适应的启动/停止------------------------------------------------10
6自整定的启动/停止------------------------------------------------11
7手动输出-------------------------------------------------------------11
8编程模式------------------------------------------------------------12
9参数设置模式-------------------------------------------------------21

1 简介
West 4400是一种功能强大的程序控制器,适用于各种复杂的过程控制领域。金属热处理和电子芯片生产是其典型应用领域。
标准配置如下:
8条程序,每条16段;    各程序可相互连接,完成复杂功能;
程序运行时可以跳步;    程序延时启动;
程序结束继电器输出;    通用输入;
通用电源90~264VAC;    前面板按键组态;

选件功能如下
6点数字输入;    4点事件输出;
第2控制输出;    变送输出;
RS485通讯;    计算机组态;

4400有4种操作模式:
1、基本模式:此时4400可以作为单点控制器使用,进行定值控制;
2、程序运行模式:可以选择某条程序运行;
3、编程模式:对程序进行修改和设定;
4、硬件设置模式:对硬件参数进行配置。

2按键、指示灯及显示
2.1 按键操作
     模式键,改变仪表的模式
    编程件,选择程序
    功能键选择显示的参数
    运行键实现程序的运行、暂停和终止
    下降键减小参数的大小
    上升键增加参数的大小
    启动/终止自整定和自适应
    跳至程序的下一段
    手动输出
    当前程序段保温(编程模式)

2.2指示灯的含义
     AT    自整定启动时闪烁;自适应启动时常亮;
    ALM    有报警时闪烁;
    OUT1    输出1有输出时常亮;
    OUT2    输出2有输出时常亮;
    MAN    手动模式时常亮。
     RUN    程序启动/暂停时常亮;程序延时启动时闪烁;
    HLD    程序暂停时常亮;程序自动保持时闪烁;
    X60    常亮时时间单位为秒,不亮时为分钟;
     显示事件输出的状态,指示灯亮时表示相对应的事件输出继电器闭和;
     SET    在硬件定义模式和编程模式下常亮;在查看硬件代码和程序时闪烁。
    PRG    编程模式下常亮

2.3显示

2.4报警状态显示
当有报警处于报警状态时,报警指示灯会闪烁,通过按功能键可在信息窗口中查看报警状态。
 报警状态显示

2.5查看程序及仪表内部参数
在基本模式下,通过按模式键,可以查看程序及仪表的内部参数,具体操作如下:
基本模式    编程模式    设置模式

3、程序运行模式
3.1运行指定的程序
当没有程序运行时,控制器处于基本模式,控制器的RUN和HLD指示灯关闭,按如下操作将指定程序运行:
1、按PROG键选择要运行的程序;
2、按RUN/HOLD 键使程序/运行,此时RUN指示灯常亮,表明控制器处于程序运行状态。

3.2改变仪表的时间单位
在正常情况下,程序的时间单位为小时/分钟,持续按上升键5秒,可以使程序的时间单位改为分钟/秒,此时控制器的X60指示灯会常亮;持续按下降键5秒可使时间单位重新改为小时/分钟,X60指示灯会熄灭。

3.3程序暂停
在程序运行时,按1次RUN/HOLD 键,可以使当前运行的程序暂停,此时HLOD 指示灯会常亮,再按1次RUN/HOLD 键,程序继续运行。

3.4程序跳步
在程序运行时,同时按上升键和PROG键,可以跳过当前运行的程序段。注意:如果程序中有循环或跳转指令,程序跳步有时会改变程序的循环次数或跳转方向。

3.5程序参数/状态的看
在程序运行时,信息窗口可以显示当前程序的有关信息,按功能键可以选择要查看的内容:

3.6程序终止
持续按RUN/HOLD键5秒钟,可以强行终止当前运行的程序,同时信息窗口显示:
Aborted

3.7程序结束
当程序结束后,信息窗口会显示如下内容,同时控制器处于基本模式。
 At End

3.8查看程序及仪表内部参数
在运行模式下,通过按模式键,可以查看程序及仪表的内部参数,具体操作如下:
运行模式    编程模式    设置模式

4调整设定值
在基本模式下,仪表的上两排显示窗口分别显示过程值和设定值,按如下操作可调整设定值:
1、    按功能键,直到信息窗口显示三者之一:
Ctr   SP ℃
Ctr   SP ℉
Ctr   SP
2、用上升/下降键调整设定值的大小。
5自适应的启动/停止
自整定可以初步确定系统的PID参数,自适应可以在此基础上对PID参数进行优化。自适应可以通过下列操作启动/停止。
  1、在基本模式下

网友A(2012-06-18):
谢谢了真的很需要的,,,,,,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我的表也是WEST 4400的,但输入程序时,最高只能设761度,请问我哪里没有弄好啊,不应该是这样的

river.lu@knowles.com

网友C(2012-08-21):
很好,真的很需要呀 哪里有比较全面的中文手册???

网友D(2012-12-20):
我有该型号的英文说明书,需要请Q1292412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