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5-12-22):
我有一台型号为VLT5200PT5C54STR1DLF10A00C1丹佛斯变频器驱动一台160KW的风机。近段时间在正常运行过程中频繁出现过电压报警。此时风机的频率为49Hz,电机工作电流在270-280A之间。请教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中间电压过高的原因!!!!!!!

网友A:
是因为你的风机可能处于发电状态,直流电压过高,很可能是你的参数没设置正确或者你的负载发生变化.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参数没改变过。以前没出现过这种现象。负载发生变化应该在电机电流上能反映出来啊。

网友B:
重设加减速时间

网友C:
是不是出现瞬间掉电的情况,你可采用借能运行。参数我记不清了。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