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27显示屏有问题,谁可以修理

楼主(2005-12-22):
有一台S5配OP27显示屏,现显示屏有问题,出现有条纹(中间部位)不能正常显示。如何解决。谁可以修理。hhla@pub2.qz.fj.cn谢谢!

网友A:
你好,请把你的故障说清楚一点,如果是竖线一类的问题能修好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楼主:
具体故障是显示屏出现灰色横条,中间部位比较多,密集,上下比较少。有横条的不可正常显示图形或文本。OP27可能配5.7英寸单色STN(320*240)液晶显示,8级灰度。

网友B:
给你邮件了,有兴趣可以聊聊。我专业维修西门子人机,软硬件都可以解决!QQ79074219  电话:021-28669807  王道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