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关于SIEMENS ET200S通讯模块

楼主(2005-12-22):
请问哪位高手熟悉ET200S通讯模块,昨天我遇到一个PROFIBUS通讯故障,能够从OP面板复位,但过一会儿还会出现。最后检查发现一个ET200S模块有故障,BF和SF故障指示灯交替闪烁,随即更换此模块后正常。由于没有在线设备,无法确定此ET200模块到底是何故障,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谢!
另外如果各位老师有关于ET200的详细说明书,能否发给在下一份,E-mail:yangxueyi@chenming.com.cn

网友A:
您有没有用dp诊断检测故障代码?知道故障代码可以快速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激情如火老师的回复。可惜我们没有在线的设备。不知道能否从故障指示灯的状态判断出大体的故障呢?BF指示灯慢闪两下,然后SF指示灯再慢闪两下,间隔约一秒。

网友A:
有可能是程序中访问dp从站地址等问题。没有故障代码,暂时还确定不了,以后我看看能否查到。

网友B:
那个模块用多长时间了啊
BF灯亮,应该是电源的问题吧

楼主:
用了不到一年,如何判断是否是电源的问题呢?

网友C:
故障原因可能很多,可能是站点地址设置有错误,还有可能后面的模块有问题,如后面的模块没有安装好,或者电源有问题等等,QQ群:10017817,大家可以来交流.

网友B:
换个电源模块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