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Honeywell Plantscape R320安装的问题?

楼主(2005-12-22):
有问题请教各位。我在安装Honeywell Plantscape R320时,出现了错误。具体情况是:在安装到Engineering Tools时,进度条走到41%,显示正在安装“setup productNT Registry & DIR shares”.出现了错误提示框,但框内信息乱码。连按过十多个乱码的提示框后,安装继续。但,安装完成后Control Builder无法执行。有哪位前辈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请大家多多帮助。谢谢。我用的系统是WINDOWS2000英文版。

网友A:
你的win2000是正版吗?

网友B:
为什么用windows2000,在nt4.0 SP6中安装正常

网友C:
要在windows 2000安装得把系统升级到plantscape R500就可以了.

网友D(2008-04-10):
我公司提供PLANTSCAPE 整套系统卡件备件,C200控制器2个,另外S9000整套卡件,需要请联系025-85363991,mytenet@tom.com,qq:7880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