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防潮湿的简单介绍

楼主(2005-12-22):
处于潮湿环境的电子电力装置,由于空气中水分子的运动,必然会有一部分水分子吸附在其表面,形成一层水膜。轻则影响使用寿命、重则造成严重的事故和元件损坏。
处理的方法:
1、把要处理的元器件,浸入不吸湿的绝缘漆内。对于重要的元件一般采用真空浸渍。
2、也可以使用涂覆的方法
3、灌封和灌注
4、密封
5、使用吸潮剂

网友A:
真空浸渍接触不多

楼主:
因为一般也少用

网友B:
我们做纺织的就是车间的湿度要80%,所以电子电路板经常坏,不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楼主:
我也做过纺织,湿度高可以把板子做涂胶处理.
或是浸漆,连接处涂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