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M420变频器求助!请各位帮帮忙,谢了!

楼主(2005-12-22):
我想用外部0-10v电位器控制MM420变频器,请问这个电位器我该怎么选择?比如是选5k欧的还是选10k欧的呀???????能给个型号更好了,先谢了!

网友A:
这是问题吗???
变频器模拟量输入是毫安级的,1K-10K都可以呀!关键是选个质量好点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