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加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5-12-22):
如果给电机加一编码器然后将脉冲输入到变频器实现闭环控制,这样滑差问题是不是可以解决,如果负载变化时还能保证电机转速与显示频率成线性对应吗?请问这种闭环控制方式的精度到底能达到多少?请前辈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可以基本解决滑差问题,负载变化就要看你要求的响应速度和变频器的调制速度,但可以做到电机转速和设定值对应,精度要看变频器和编码器精度的匹配,看你的要求如何了。021-62659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