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油及液压电机过热,谁能提供技术服务?

楼主(2005-12-22):
联系电话:022-26343307-641

网友A:
没有具体工况,从何谈起?

网友B:
4.阀的漏损大,卸荷时间短    修理漏损大的阀,考虑不采用大规格阀
5.高压小流量、低压大流量时不要由溢流阀溢流    变更回路,采用卸荷阀、变量泵
6.因粘度低或泵有故障,增大了泵的内泄漏量,使泵壳温度升高    换油、修理、更换液压泵
7.油箱内油量不足    加油,加大油箱
8.油箱结构不合理    改进结构,使油箱周围温升均匀
9.蓄能器容量不足或有故障    换大蓄能器,修理蓄能器
10.需要安装冷却器,冷却器容量不足,冷却器有故障,进水阀门工作不良,水量不足,油温自动调节装置有故障    安装冷却器,加大冷却器,修理冷却器的故障,修理阀门,增加水量,修理调温装置
11.溢流阀遥控口节流过量,卸荷的剩余压力高    进行适当调整
12.管路的阻力大    采用适当的管径

网友B:
附近热源影响,辐射热大
采用隔热材料反射板或变更布置场所;设置通风、冷却装置等,选用合适的工作油液

网友B:
1.设定压力过高    适当调整压力
2.溢流阀、卸荷阀、压力继电器等卸荷回路的元件工作不良    改正各元件工作不正常状况
3.卸荷回路的元件调定值不适当,卸压时间短    重新调定,延长卸压时间

网友B: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C:
susu609 你好,
你在天津吗,在天津可以找我,我的QQ:510687126
信箱:andenian@126.com

网友D:
专业从事液压电控系统设计、制造,提供技术支持服务,电话:0531-87582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