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来选择电源

楼主(2005-12-22):
大家好,我现在用一个交换机 直流24V,需要配电源 电流 180mA   ,现在有个现成的电源 24  电流输出是 20A 的,可以用? 选择直流电源的原则是什么? 多谢

网友A:
如有疑问请致电朝阳电源江西办事处,朝阳电源将为您竭诚服务!
电话:0791-8612865

网友B:
我们在做配电时也经常遇到将220V50HZ变成110V60HZ给进口的元件供电,所以必须使用电源转换器,但找了许多都找不到能直接输出的转换器,都是变频后再变压,可麻烦了,成本也高!如果那位专家用过比较成功的产品可向在下推荐
我的邮箱:LIUY212@126.COM

网友C:
选择直流电源的原则是:第一,电压必须相符;第二,电流必须大于或者等于所需要的120%(如果购置电源,电流不要过大,否则会增加成本,如果利用手头现有电源,可以用就行,不会增加任何成本)。
由你所提出的需要需要配电源 DC24V/180mA,完全可以用DC24V/20A

网友D:
可以使用

网友E:
当然好用了呀,

网友F:
你这就很好用的

网友B(2006-01-24):
现成的用太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