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气动和电动阀门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5-12-22):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气动跟电动的区别啊。

楼主:
呵呵。我是说用在化工系统中。

网友B:
电动阀门和气动阀门的阀体组件是相同的,最大区别是执行机构
1、电动阀门执行机构
作用形式:正作用、反作用;控制形式:比例比、两位式;输入信号:4~20、4~12、12~20mADC、0~10mADC,1~5、1~3、3~5VDC,0~10CDV;输入信号中断时,调节阀工作位置可自由选择停止在原位、全开、全关三种;输出信号:4~20mADC;电源;单相220V、50/60Hz;
2、气动阀门执行机构
作用形式:正作用、反作用;输入信号:4~20、4~12、12~20mADC;供气压力:140~400kpa;

网友C:
我以前在化工企业(氯碱)工作,由于是甲级防暴单位,所以执行机构都是气动的,现在在钢铁企业工作,几乎都用电动的了,至于区别,买本书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D:
气动用有特殊需求的环境中,这种环境不能使用电

网友E:
有几根接线呀?

网友F(2006-03-12):
用在化工上你就用气动的吧!!!

网友G:
气动和电动阀门的主要区别是驱动阀门的动力不同。应用场合不同选型也不同,化工厂用气动的居多,考虑到系统停电停气时,阀门要处在开还是关的位置正作用还是反作用,另外是防爆。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技术热线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
MSN联系地址 peter_yud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