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模拟量的处理

楼主(2005-12-23):
各位大侠敬请关注:现在小弟遇到西门子模拟量处理的问题,因本人刚接触PLC。现向大家请教,望多多指教啦。现在我想用西门子的 EM231模块接收热电阻的输入温度量。热电阻的分度号为Pt100,测量范围为-50C--150C度,为4-20mA电流输入。现在用STL指令 怎么编写呢?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如果你装了相关软件micro/win and protool .你会看到micro/win   tools菜单里的第一个向导。可以帮你一步一步设定好PID。
不过你最好看看相关书先学会PID .

网友B:
说的不清楚,你到底要怎么处理,是PID运算?还是就想把它读到PLC里?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想把它读取到PLC里面。就这个温度程序怎么写到PLC里面

网友C:
可以用step 7中的FC105功能,直接将PT100的输入转换为对应的温度值.非常方便.

网友D:
应该看一下模块手册,里面有外部输入值和内部数据的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