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 EM231模块

楼主(2005-12-23):
由于刚接触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对此还不甚了解,现请教各位帮忙。EM231有两种模块:一种为TC热电偶模块,一种为RTD热电阻模块。热电偶模块要求热电偶的类型为J,K,E,N,S,T和R型,并且连接到TC模块的类型一定要相同。而热电阻类型要和RTD模块上的DIP开关对应。现在我们用的是EM231 TC类型的模块,接的是Pt100热电阻传感器。可温度测量也还可以,请问热电阻传感器是不是可以接到EM231 TC模块,或者EM231 RTD模块能接热电偶传感器呢 望指教

网友A(2007-10-15):
可以试一下
热电阻(温差引起阻值变化)和热电偶(温差引起感应电压变化)都是才集信号的

网友B(2009-07-30):
不行,最好按西门子说明书去做.

网友C:
对:舍利子 关于可以试一下
热电阻(温差引起阻值变化)和热电偶(温差引起感应电压变化)都是才集信号的
内容的回复:

老兄你好,你比我可强多了,我还没有上手,你能帮我一下吗,你是怎么写的程序,告诉我一下好吗?我的邮箱是,benxixianjian@sohu.com.

网友D:
不行的吧

你肯定是要和说明书上应用时一样的

网友E(2009-11-05):
可以直接接到EM231RTD模块上,我们经常用的.

网友F:
全新FM357-2定位模块 6ES7357-4AH01-0AE0 存储卡6ES7357-4AH03-3AE0 特价出售。 QQ:710061599 电话:15926666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