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ogo控制加湿器

楼主(2005-12-23):
想用logo做一小项目:
输入一湿度传感器,当相对湿度小于35%时开启加湿器,大于50%时关闭加湿器,logo能否实现,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06-02-18):
买一带模拟输入点的LOGO!如LOGO!24,要测出上下限值的采样电压或电流(在0-10伏或4—24MA),接到I7,I8口,用一两个模拟指令就能实现,仔细看看模拟指令的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