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带独立变频器,发电机供电,这样行吗?

楼主(2005-12-23):
一台528KW的发电机,两台110KW的水泵,一台250KW的水泵,水泵自带变频器。断开市电电源,自动切换发电机供电,两台110KW水泵自动变频启动,如此时供水压力不足,则250KW水泵自动变频启动。我想问的是,加了变频器后250KW水泵启动时,冲击电流会不会很大。请各位师傅多说一些,让我多学点知识,谢谢!

网友A:
变频器起动电流比较小,如果起动时间合适,可以确保启动电流小于电机的额定电流。尤其是加上足够的线路电抗器,可以将进线电流抑制到比出线电流还小。所以我的建议是:第一,泵起动的顺序,先250KW,然后110KW。第二。一定要加线路电抗器。第三。发电机的容量不算大,如果三台都到工频,有些勉强,但好在变频器可以调节。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我们现在是在做测试,主要是考虑最不利的水泵启动方式,既先启动2x110然后是250,现在还没有开始测试,谢谢!

网友B:
应先启动变频250kw,再分别用软启动器启动2*110kw。按压力PI控制。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先启动250KW的再启动110K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