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直流无刷电机是什么

楼主(2005-12-23):
请教各位高手,直流无刷电机是什么东东啊!我上网查了查,看着和伺服的性能差不多,不知是否正确,请各位高手指教,小弟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直流无刷电机具有直流有刷电机的优良调速特性,由于它将直流电机的原靠换向片和碳刷来换向的机构由电子的换向电路替代,具有换向可靠免于经常维护的优点。它和交流电机比较,其定子绕组是一样的,但转子是永磁的,不是靠感应。有的直流无刷电机有三个探测转子位置的传感器霍尔元件按120度电气角度安装,以便控制逆变电路换向,现在大部分是无传感器的无刷直流电机。
    其实直流无刷电机具有交流电机差不多的简单的结构,但其控制电路驱动器相比较复杂。是的,交流伺服电机和直流无刷电机结构差不多,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间应该还早,国外已把直流无刷电机用于生产设备,已代替有刷的直流伺服电机,我知道的甚至3KW 以上的交流伺服电机已用于实际。

楼主:
恩!谢谢 Liyinwu 了,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以后发展趋势是交流伺服取代直流无刷呢,还是直流无刷取代交流伺服呢,我看现在交流伺服的应用场合越来越广,而且功率越来越大!

网友A:
我认为交流伺服电机主要体现其响应特性其电气和机械时间常数比较小,而直流伺服电机随着大功率器件技术工艺的提高以及驱动器控制水平的提高,可以向较大功率发展,不一定互相取代。

楼主:
恩!谢谢!小弟明白了!

网友B(2010-09-19):
2位同僚我对你们的问题很感兴趣   我在威灵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工作   我对电机也很有兴趣    如果有兴趣电话联系13226722771

网友C:
1 有刷直流电机,定子是磁铁或者励磁(通直流电的线圈产生磁场),转子是绕线的,线的接头通过电刷引出,转子旋转时通过电刷自动换向.

2无刷直流电机,定子是线圈,转子是磁铁,定子线圈直接引出,线圈圆周边嵌入了霍尔元件检测转子磁铁位置通过电路改变线圈的电流极性实现电子换向。

万变不离 磁 和 电 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