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CAM/CAE
CAD图纸如何转换成PDF文件

楼主(2005-12-23):
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很简单,要先在ACAD中将*.DWG图样在合适位置剪裁,粘贴存到任何一个适合编辑的图形软件中,最后另存为*.jpg文件,这样就可在Adobe acrobat软件中,另保存为pdf文件格式了.

网友B:
用PdfFactory这个软件,最新2.45版,就像使用打印机一样,在打印中选择PdfFactory打印机,就可以生成PDF文件了。

网友C(2006-05-16):
下载一个Adobe Acrobat 7.0 Profession就行,可以直接转换.

网友D(2006-06-22):
我也试一试

网友E:
用PdfFactory这个软件,就像使用打印机一样,在打印中选择PdfFactory打印机,就可以生成PDF文件了。